200分求一个双泵控制程序

楼主(2020-03-30):
如图所说明,一个污水池有2台污水泵,正常情况下为避免泵老化,需要做双泵轮流工作。

如果一个泵出现异常则需要启动另外一台泵来工作,同时要有报警,如果2台都故障了,需要不同单台故障的报警,感谢各位老师同学赐教

网友A:
这个有什么难度吗?正常情况下,2台泵轮流工作,如果正在运行的泵有故障,马上切换到另一台无故障泵,这个有啥难度?就是一个计时加一个OK,NG判断

楼主:
是的,单泵报警和双泵报警要分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单泵报警和双泵报警要分开

自己画一下流程图,半小时就搞完了,主要写程序的时候要搞个手自动切换,还要防止双线圈输出

网友B:
可以考虑恒压供水的二次供水程序,很成熟了,有时间找找看

网友C:
可以的,我这有200的程序,参考一下,邮箱给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这有200的程序,参考一下,邮箱给我

可以给我看下吗?我的邮箱:510634398@qq.com

三菱用的多,西门子好久没用了,想看看。

谢谢了。

楼主:
可以的,我这有200的程序,参考一下,邮箱给我

————————————————————————

Mrquang 我的邮箱7569691@qq.com

网友E(2021-10-06):
很值得参考,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