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电机故障求助

楼主(2020-03-30):
有两台旁路式软启动器,控制设备两台110KW(660V电压)深井泵,安装好后,启动一台软启运行正常,再启动另一台软启,软启运行中电流上升250+后三相电流不平衡,运行正常的那台软启出现三相电流不平衡,报过载故障。两台软启换下启动顺序也是同样问题。经检查水泵电机没有问题。软启动设置情况,启动方式双闭环,限流280%,起始电压40%,软启时间16S,软停时间6S。启动时电压有-20V波动。各位大神,看下时什么原因,如何避免这种情况。软启动器是日虹的。

网友A:
供电电源是否存在隐患?既供电线路至电机绕组的全部导体有没有接触电阻稍大的点,从而造成二台电机运行电流增加时,由于某相电压降大出现三相电流不平衡。

运行中的三相电压数据?(电机绕组端)

网友B:
分开测试是不是正常的?最好不要2台一起测试,这样也许彼此互相影响了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