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MCGS显示电压表里的电压基于MODBUSRTU

楼主(2020-03-30):
求助各位大佬 如何 用MCGS显示电压表里的电压  基于MODBUS RTU

楼主:
我主要是不太懂这个说明书的地址怎么使用到MCGS这个软件上去

网友A:
例如:读取Ua可以试试地址10,如下图组态

网友B:
以实际地址为0x0a的相电压Ua为例:
第001:打开MCGSE软件

001.png第002:点击“文件”下拉菜单中的“新建工程”

网友B:
第003:选择适合自己的触摸屏型号
第004:上图中点击确定,如下所示:

网友B:
第005:选择“设备窗口”选项卡,然后双击“设备窗口”:
第006:在“设备工具箱”中双击“串口父设备”,添加一个通用串口父设备:

网友B:
第007:双击新建“通用串口父设备”,设置串口父设备通信参数:
第008:设置好“通用串口父设备”通信参数,上图中点击确认:

网友B:
第009:在“设备工具箱”中,双击“莫迪康Modbus RTU”,添加一个Modbus RTU主站设备:
第010:双击新建的“莫迪康Modbus RTU”设备,将会打开设备属性窗口:

网友B:
第011:在“设备编辑窗口”设置从站通信参数,如设备地址等:
第012:在“设备编辑窗口”中,删除自带的8个数字量输入通道,如下所示:

网友B:
第013:在“设备编辑窗口”中单击“增加设备通道”,如下所示:
第014:上图中,“通道类型”选择“4区保持寄存器”、“通道地址”设置为“11”(Ua实际地址为0x0a),数据类型选择“32位浮点数”、通道个数选择1个,读写方式选择只读,如下所示:

网友B:
第015:上图中,点击“确定”,新建好一个通道:
第016:连接变量,起名为Ua:

网友B:
第017:设备编辑窗口点击确认,完成变量建立工作:

第018:工作台中选择用户窗口选项卡,新建一个用户窗口:

网友B:
第019:双击打开新建窗口,如下所示:
第020:选择标签文本,设置合适大小,文本输入#####,如下所示:

网友B:
第021:双击新建文本标签:
第022:标签动画组态属性中,勾选显示输出:

网友B:
第023:上图中,选择显示输出选项卡,输出值选择数值量输出,输出格式为浮点数:
第024:上图中,表达式选择Ua变量,如下所示:

网友B:
第025:上图中点击确认,完成画面组态:

第026,仿真测试时连接Modbus Slave,Modbus Slave设置如下:

网友B:
第027:运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
第028:仿真运行MCGSE,进入仿真运行环境:

网友B:
第029:下载配置窗口如下:

第030:上图中,点击工程下载:

网友B:
第031:工程下载配置上点击运行:

网友B:
第032:Modbus Slave改变数据,MCGSE监控亦得到数据,至此新建工程及其测试完成:

网友B:
这里再说一下寄存器地址
说明书给的Ua的地址是0x0a(即就是10进制的10),并且数据类型是浮点型,那么就占用2个寄存器,这里的地址是寄存器实际地址,那么换算为寄存器编号就是3x00011或者4x00011(该寄存器支持04和03功能码)

在MCGSE里新建变量时就应该选择3区或者4区的寄存器,起始地址从11开始,数据类型为32位浮点数,通道个数1个即可,这里的地址就是指的是寄存器编号了

网友C(2021-01-15):
感谢分享,教科书式解答!

网友D(2024-03-31):
感谢大神分享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