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IN1064位可以装哪个STEP版本?

楼主(2020-03-31):
从论坛上下载了一个,安装就出现不能安装的情况,请问有哪个版本可以安装?再给一个链接就太完美了,多谢多谢!!!

网友A:
首先,你得学会截图问问题,其次,你在问之前,最好百度一下报的什么错

网友B:
还有就是看看软件对电脑系统要求,看看你电脑系统是否满足软件安装要求,还有软件包不要出现中文,关闭电脑所有杀毒软件,安装过程中注意安装弹出什么错误,如果安装错误,关闭错误退出安装,再重新安装一次,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只能重装系统了,有时候重装系统比折腾花的时间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