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使用心得更新中

楼主(2020-03-31):
我写的微信订阅号,关于kuka机器人的使用,欢迎关注

KUKA机器人首次上电

 Slash jiu 机器人小农 1周前

关于kuka机器人的首次上电还是有些讲究的,如果操作不当甚至会导致严重损失。

这里就来说说kuka机器人首次上电的技巧以及注意事项。

首先,当我们拿到一台机器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 。

  1. 检查包装及外观,是否有破损,是否运输损坏等

  2. 检查附件,附件是否齐全,配备是否正确,功能是否良好等

  3. 开箱检查,机器人是否有漏油,SmartPAD屏,外观图层等

然后是安装,本体部分的安装要求必须打扭力,并且做好紧固标记。

控制柜部分安装要注意环境温度,湿度,粉尘,和考虑散热。

电缆连接其实很简单,对号入座即可。

X20--X30:马达电源电缆

X21--X31:数据电缆

X19  :SmartPAD(KCP/示教器)电缆

地线:等电位

布线要求电源电缆和数据电缆分开

但这个事最好是要心细的人来做。比如X21-X31的电缆连接器是个方形的hating,经常有人会把方向弄反,导致针脚变形。

另外关于控制柜配电用的电缆尽量选择6mm²以上的多芯电缆。空开不要选择带漏电保护功能的,因为有伺服驱动器会导致瞬间电流超过保护范围

链接控制柜内蓄电池

此时再次检查所有的电缆连接准确无误并且锁死。别嫌我废话,有很多机器的损坏就是这些链接不良导致的。

再次检查

再次检查

       再次检查

好了可以开机了。

第一次开机的过程可能会时间比较长。有可能会出现SmartPAD更新。但无论如何都不要断电或者关机。

如果你看到这个对话信息了,说明我们很幸运。这台机器有系统,且正常开机了、、、(@kuka 不要打我)

这时需要做的是准确无误的点击机器人

kuka机器人在出厂前的测试是机器人和控制柜独立测试的,因此这个对话就是机器人和控制柜匹配的过程,所以这时稳准狠

现在需要做安全配置了。

当然也有些机器人需要配置WorkVisual项目,或者做总线配置(这里先不废话了,后面的文章里再讲)

按照上面的操作应该已经配置成功了。那就请开心的进入下一波工作吧。

总结:

1.检查漏油 外观

2.安装仔细

3.上电前的检查

4.点 机器人

5.安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