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高速计数频率测量

楼主(2020-03-31):
请教各位大神  想用高速计数测量外部输入霍尔流量计的瞬时频率

目前用自带的库只能实现一路频率的测量

有什么办法 能够同时实现四路频率同时精确测量?4527d958e9ecc4d100c35a4c5585dda.jpg

网友A:
image.png不是可以统计4路高速输入计数吗?或者还有一种办法,有一种模块可以采集频率信号,转换为通信方式(485),可以间接采集频率

楼主:
是啊   这样做就增加成本了  通过程序的方式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B:
如果流量计支持MODBUS RTU通讯,可以走通讯。485通讯简单可靠,我用过200的读温度,做过可以参考。我已上传过程序

网友C:
看高手们的建议。

网友D(2020-05-14):
有六个高速计数器,模式0或1应该可能满足你的要求。可以用向导做,也可以自已用高速计数器指令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