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讯参数设置

楼主(2020-03-31):
MOV H87 D1120表示波特率9600 ,校验方式:偶校验 ,数据位:8 位 ,停止位:1 位 ;

但是见到很多有MOV H81 D1120或者MOV H113 D1120

不知道这两个的波特率和数据位是多少

网友A:
对着说明找就很清楚了 H81=1000 0001   波特率9600  停止位1位    无校验 数据位8

网友B:
H87=1000 0111

对照1楼给的说明,b0=1,表示8位数据长度;b2,b1=11,表示偶校验;b3=0,1位停止位;b7~b4=1000,表示9600bps。

网友C:
将16进制用计算器转换为2进制,对应位看一下就知道了,例如:

网友D:
看看这个,你就会明白了,这个大部分PLC设置都大同小异:

网友E:
我刚发了一个三菱FX系列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的案例,有程序,有触摸屏程序,和台达的大同小异,看看就明白了,共同学习,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