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7系列伺服报警HBB

楼主(2020-03-31):
安川SGD7S 显示HBB,已更换主板,故障一样,模块也更换了,还是不行,求大师指导。

网友A:
Hbb报警:硬件基极封锁(安全)状态中;

未连接安全设备时,请保持安全跨接连接器安装在安全设备连接用端口 (CN8)上的状态。未安装安全跨接连接器时,将不向电机供给电流,也不输出电机转矩。此时,面板操作器或数字操作器将显示 “Hbb”。

楼主:
已连接CN8,两台主板一样

网友B(2020-10-19):
接头在电路板上脱焊了没有呀,还可短接PC16和PC23次级。

网友C(2024-03-27):
引用 网友B:
接头在电路板上脱焊了没有呀,还可短接PC16和PC23次级。

人家都说换过主板还是同样的问题,已经确认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我也遇到一台,已经确认模块,驱动电路,796J电源检测以及有没有断线,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