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与MCGS如何用RTU通讯

楼主(2020-03-31):
MCGS触摸屏接线接的是7  8 引脚,

SMART接的是3  8 引脚,用网线和PPI都能和MCGS触摸屏通信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叶知秋j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

程序里保持寄存器数量是3000个,那么就会和库存储区分配的地址冲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楼主:...

一个指令库的情况下,一般建议库存储区分配地址从VB0开始、Modbus RTU Slave程序中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从VB1000开始,这样就不会有错了。

网友B:
我们倒是用到了这样的通讯。

不过都是厂家做好的。

网友C:
请楼主把你的PLC程序发出来,我要看看程序。

楼主:
程序一共就这长,主要是想验证下SMART200 与通泰HMI连接 用MODbus

通讯,我这样设置了连接不上找不到原因,刚接触PLC不久,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一共就这长,主要是想验证下SMART200 与通泰...

让你把源程序发出来就这么难?我想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一共就这长,主要是想...

这个网站不知道如何上传程序,只好截图,要不老师留个邮箱我发给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楼主:...

修改你的主贴,可以上传附件的,搞成压缩包就可以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程序已上传,MCGSHMI通讯故障报2 ,image.png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已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这篇文章,介绍的是200PLC与MCGS通信实...

这个网址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叶知秋j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

MCGS组态里未发现明显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非常感谢关老师,我的程序中保持寄存器确实有冲突,但是这样居然会影响通讯!虽然不明白深层次原因,不过能用就好!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楼主:...

老师不敢当,有问题再来论坛就好!请你多多支持论坛!

网友D:
关老师确实厉害,细节才看出功夫,我以前做过西门子200的和触摸屏RTU通讯,还没有做过SMART的,以后还要再和大家学习学习,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关老师确实厉害,细节才看出功夫,我以前做过西门子200...

谬赞了,有问题就来论坛,大家多多支持论坛。

网友(2021-09-03):
这个可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