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运行中松下伺服有卡顿现象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01):
设备运行中松下伺服有卡顿现象怎么解决

网友A:
首先你要判断是电机原因还是机械结构造成的,机电不分家,只有机械结构没问题,电机转动才会正常运行,如果机械结构没有问题,那就是电机刚性参数调试问题,最好是自带软件自己推算一下转动惯量,经验丰富课余手动输入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