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插装设备的机械手CCD视觉定位

楼主(2020-04-01):
现在有一个需求,是在现有的自动化插装设备中,将原有的一套机械手+视觉定位,增加到两套想加快插装速度,在网上查找了相关资料和案例,没有找到两套视觉定位机械手相关的应用,也咨询过相关人士,暂时的答复是两套视觉定位的话,精度上很难保证。不知道有没有实现该应用的成功案例和其他替代方案?感谢答复。

网友A:
可以搞一套控制器带2个CCD镜头,各自不影响,有些视觉控制器可以一拖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搞一套控制器带2个CCD镜头,各自不影响,有些视觉...

您好,我现在的问题是,同一个机械手上面,在现有的一个夹爪+一个视觉的基础上,增加同样的一套,在抓取物料的时候,可以同时抓取两个,但是在定位放置插装的时候,由于间距不同,需要分别插装,这样的话,视觉方面会不会由于抓取是同步的而插装放置是分步的出现冲突呢。或者是说,各不影响的情况下,抓取物料动作同步,但实际的视觉定位是分别的。求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