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的使用

楼主(2020-04-01):
工控新手请教一下,松下伺服用PLC发脉冲控制怎么接线?望指点

网友A:
松下伺服对应PLC输入的脉冲引脚是1、2、4、6,一般是1和2接高电平,4和6接PLC的输出。我们公司之前还有用欧系PLC,接线就一直转不起来,后来经过上海会通到我们公司培训,才知道要注意上位控制器所发出的脉冲是NPN还是PNP,如果还是有问题,可以咨询http://www.shhuitong.net/AC_servo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