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上使用的色标传感器容易误检怎么办啊?

楼主(2020-04-01):
我套标机上的色标传感器,检测信号不准,位置总是有偏差,头痛啊,谁能帮忙回复下。

网友A:
色标传感器不能安装太远,还有就是对外界干扰会造成一定影响,有啥事还没有光纤传感器效果好

网友B:
根据我们使用经验有可能是安装距离不恰当导致,距离严重影响灰度识别能力,导致误检;另外看传感器的响应是否可以跟上节拍;再有就是看检测面是否平整;选型的时候注意一下选择距离容差比较重要,松下色标传感器LX-100性能可以网站了解http://www.shhuitong.net/product/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