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3软件

楼主(2020-04-01):
  1. 转换+RUN中写入(B)---F4   和 转换+RUN中写入(O)----SHIFT F4   这两个功能有什么区别啊.

  2. 写入程序时,怎么样才能不把以前程序参数设置中软元值数据不覆盖. 我现在重新下载程序前都拍照记好以前的值挺麻烦的.eab023ea0b24f343aa310e540baebb9.jpg

网友A:
第一行是软件翻译错误,实际应该显示为转换。

HAVE FUN!

网友B:
楼主,你的序列号如何获取的

网友C:
楼主直接连上PLC实际操作一下就很清楚了,不覆盖软元件数值直接不勾选就可以

网友D:
选择第二个shift+F4只下载当前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序列号如何获取的

百度一下就有了,好像是570什么来的

网友(2024-03-28):
要改成只是“转换”功能,需要进行设置;

在转换+RUN中点击“否”

造成之前的原因是使用了监视(写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