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电温控仪与上位机WinCC通讯实例

楼主(2020-04-01):
    客户有一台岛电温控仪(日本原装)RS485接口,想将其仪表的数据通过我们ModbusTCP/RTU转换器与上位机WinCC通讯,但是有部分数据地址显示有错误。于是返给我们升级,发现该仪表有些寄存器地址是比较特殊的,在WinCC里不能连续读地址,还有的只有写命令,由于wincc里用的都是03功能码,没有06功能码,所以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对转换器进行升级,升级之后的型号为ModbusTCP/RTU(PRO),该款转换器主要是针对于一些变频器以及一些特殊功能仪表使用的,此款转换器可以连接8个从站设备

价格非常低廉,功能非常强大,可连接99%以上的485设备

单网口(含税199);

4网口(含税999);

下面演示下具体使用操作设置:

硬件连接示意:

1. 岛电温控仪参数设置如下:

通讯参数为: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站号地址:1

其通讯协议参数如下:

2. ModbusTCP/RTUPRO)转换器设置的相关参数设置:

(1)转换器的IP地址,将该转换器通过网线与电脑连接好,IE浏览器输入192.168.1.222,进入IP设置

(2)Modbus RTU侧从站设置

点击主菜单中Modbus RTU侧参数设置”,进入后界面如下,将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等设置好后提交即可。

3)转换器IP地址与从站号绑定设置

点击主菜单里的IP 地址/从站号 绑定,进入后界面如下,里面有8个连续的IP地址分别对应8个从站号,用户可根据需要只需填写正确的从站号即可。

44xxxx(只写)地址设置

点击主菜单 4xxxx(只写)地址设置,将WinCC里的起始地址396400地址设置成只能写,不能读模式。(因为这些地址定义的是只写方式,所以为了防止读命令进行,特意通过这种方法解决)

54xxxx(特殊)地址设置

点击主菜单4xxxx(特殊)地址设置”,可能有特殊的一些仪表里面的寄存器是只允许一次读一个数据,对于这种特殊的寄存器,我们也做了一个设置,可以定义寄存器起始地址以及长度,这样一来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定义起始地址为2183,长度999

3. 上位机WinCC软件相关参数设置:

(1)打开WinCC,选择变量管理,新建驱动,Modbus TCP驱动,然后在这个驱动下建立一个连接,方便命名为“岛电温控仪”。

2)建立变量表如下所示

3)打开图形编辑器建立如下画面

4)激活运行WinCC监控的数据如下

附加一张外观照片,外形优美,导轨安装,适合工业现场

网友A(2021-09-14):
虽然看不明白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看不明白   感谢分享



虽然看不明白   感谢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