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27:台达SA2和欧姆龙CP1H串口通信

楼主(2020-04-01):
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27:台达SA2和欧姆龙CP1H串口通信

一、串口通信实例目的:

台达SA2主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欧姆龙CP1H从站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

欧姆龙CP1H从站数字量输入0.00~0.07控制台达SA2主站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硬件连接:

1、台达SA2从站COM2通信口端子含义:

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欧姆龙CP1H从站CP1W-CIF11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2、3、5、6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D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硬件连接:

台达SA2主站之COM2的A 接 欧姆龙CP1H从站CP1W-CIF11之SDB+;

台达SA2主站之COM2的B 接 欧姆龙CP1H从站CP1W-CIF11之SDA-;

三、台达SA2主站通信程序:

1、发送字节计数为4;

2、通信参数: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bps、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

3、将数字量输入X0~X7转换为ASCII码送入发送缓冲区中;

4、初始化开始启动发送;

5、发送完成后等待接收;

6、将接收到的ASCII码数据转换为16进制送入Y0~Y7

四、欧姆龙CP1H从站通信程序:

1、串口1通信参数:波特率9600、格式8,N,1、模式RS232C、起始码0x0002、结束码0x0003;

2、欧姆龙CP1H数字量输入0.00~0.07转换为ASCII码保存至D1里;

3、初始化允许接收,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

4、接收完成后,延时触发发送;

5、接收到的2个有效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送入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

五、通信程序高清截图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台达SA2主站通信程序、欧姆龙CP1H从站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

台达SA2主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欧姆龙CP1H从站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

欧姆龙CP1H从站数字量输入0.00~0.07控制台达SA2主站数字量输出Y0~Y7。

楼主:
主站程序附加说明:

主站程序在台达SA2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台达其他PLC实物上。

楼主:
从站程序附加说明:

从站程序在欧姆龙CP1H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欧姆龙CP1L、CP1E等实物上。

楼主:
附件为台达SA2主站和欧姆龙CP1H从站通信程序截图,有需要者可以直接下载!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跟帖交流。

楼主:
最近一段时间将会持续分享三菱FX3U、西门子S7-200、欧姆龙CP1H、松下FPX、台达SA2、STC12单片机之间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

有需要下载者,可以去主页选择下载:
http://home.gongkong.com/Topic/?uid=1722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有问题可以跟帖交流。

网友B:
通信程序里面有注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程序里面有注释吗?

你下载看看不就知道了么,再说了正文注释也很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多多交流,有问题跟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