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壁机带电是否正常?

楼主(2020-04-01):
刚买个破壁机,无意碰到了主机的连接头被电一下,用电笔测灯亮,万用表测量对零220伏。发售后检查后说不漏电,可以正常使用。说一下我家插座无地线,左火右零接线。

请问一下专业人员,这种情况是否正常?谢谢

网友A:
你测量的是连接金属外壳部分,带电正常。

因为你的插座没接PE线,插头的PE悬空,来自导线等导体之间的电容和绝缘电阻,在PE端感应出的电压接近电源电压。

你所说的被“电一下”,不过是轻接触觉得麻,如果用手大面积接触没感觉就不是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