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发那科机器人干涉区如何设置?

楼主(2020-04-01):
两台发那科机器人干涉区如何设置?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也希望给指导或者资料上的帮助!

网友A:
可以通过PLC给di/do信号来设置

网友B(2020-08-12):
可以通过不同的通讯总线进行配置。

网友C:
防止干涉区域界面里可以设置,两台机器人的优先级一个高一个低,区域输出信号,内侧还是外侧决定输出信号常开还是常闭,允许进入干涉区输入信号,这两个都设置好,信号互锁,但要注意立方体干涉区不是在世界坐标系下建立的,切换了坐标系输出信号很可能没反应或者一直有信号,可以的话使用轴干涉区更可靠

网友D(2021-08-30):
引用 网友C:
防止干涉区域界面里可以设置,两台机器人的优先级一个高一个低,区域输出信号,内侧还是外侧决定输出信号常开还是常闭,允许进入干涉区输入信号,这两个都设置好,信号互锁,但要注意立方体干涉区不是在世界坐标系下...



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E(2022-02-11):
小范围重合区可以设定干涉区来。大范围的通过IO信号互锁来,谁先进谁优先。

网友F(2024-06-16):
两台机器人在要进同一个干涉区的情况下将两组信号互锁,即robot1的DO1为robot2的DI1,robot1的DI1为robot2的DO1,这是最直接的互联,或者通过主控工站转换。如果在高速运行下发生两台robot同时卡在干涉区边界的情况则将优先动作的机器人的干涉区优先级设置为高,另一台设置为优先级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