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积分求助梯形图

楼主(2020-04-01):
小白求助,如何使用三菱PLC FX2N通过Modbus RTU485读取压力表的电压数值,最后实现通过PLC读取表的电压数值显示在MCGS触摸屏上,我现在只会用MCGS触摸屏直接读取表的数值。是用RS指令还是用其他指令?求大佬发个梯形图。表的站号是1,9600,8,1,N。大佬们还需要我提供什么参数

网友A:
先定义D8120,设置8位,写入站号,功能码……,然后在进行校验得出CRC校验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定义D8120,设置8位,写入站号,功能码……,然后...

大佬太强了,小弟非常感谢,顶礼膜拜~~~~~~~~~~~~~

网友B:
不是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