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WT230通讯

楼主(2020-04-01):
各位前辈、各位大神们:

我是新手,请问用组态王与横河功率计WT230怎么通讯?

网友A:
看看组态王里有没有这个功率计的驱动,如果有最好了;如果没有看看这个功率计是否支持Modbus协议,如果支持可以选择莫迪康Modbus驱动。如果不支持,就要自己写驱动了

网友B:
仪表一般都支持MODBUS RTU 协议,现在是标配了,主要是免费,简单可靠。我发过我使用的案例。可以看看

网友C:
看看仪表支持什么通信,有的支持MODBUS,有的支持自由口协议,有时候还要注意从仪表上读上来的数据与你实际的不符合,比如读上来的数据是放大1000倍的,或者读上来的数据是高地址低字节的情况,首先是需要采集到数据,在根据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相应的转换。

网友A:
我大致查了一下,横河功率计WT230这个应该支持Modbus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