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输入密码后无法通讯问题,求大神解答一下~

楼主(2020-04-01):
台达14ES的PLC,之前怎么连接电脑通讯还有连接文本编辑器通讯都可以成功通讯。

然后我通过串口监控精灵,转码得到了PLC的密码。

但是连接PLC输入密码想把程序从PLC下载到电脑上时,输入完正确密码之后,就无法与PLC通讯了(之前输入很多次错误密码都没问题,可以通讯),甚至连本来能通讯的文本编辑器也无法通讯了……

我是不是碰到了那种,想破解看密码就自锁自毁的程序,求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这类问题与软件版本关系比较大。不知道你使用的是那个软件哪个版本?

WPLSoft 2.47试了一下,不支持24ES设置程序识别码,子程序密码。设置了以上密码,不能下载程序,但可以上传PLC中没有设置密码的源程序。记得该软件以前版本(2.3时代)我在此型号PLC上使用过程序识别码。

相同软件在EH3上试了一下,不存在这个问题,上传下载顺利进行。

猜测你这台PLC中设置密码的源程序使用了支持ES密码功能的低版本,你现在使用了高版本软件。

台达WPLSoft这几年更新速度很快,随之带来的BUG也不少。2.47版本,ES系列“程序比对”——“与PLC比对”功能就有问题,比对完后不出结果。其他系列(EH/SS/SA)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经过几天的努力,找到结果了,这个程序写的很巧妙,如果上传能自动改变站道,系统默认和触摸屏默认都是1站道,但是如果你上载PLC程序到电脑,就会自动执行M1069特殊继电器,修改D1121站道为8,这样软件原来的设置和文本编辑器都不能联机了。这种坑爹的程序包含在程序中,即使你<此处内容被屏蔽>知道了密码,不知道程序上载瞬间修改的站道号,你的PLC也就不能通讯了。很坑的加密方式,容易让<此处内容被屏蔽>程序的人手足无措,除非从新换PLC。22.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