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触摸屏PanelViewPlus1500显示小方块?

楼主(2020-04-01):
请问大侠给指点指点为什么会这样不显示文字,在电脑上可以,在触摸屏上不行,怎么解决?感谢!!!

网友A:
字体问题吧,触摸屏上缺少你组态字体,找个按钮,更换一下字体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体问题吧,触摸屏上缺少你组态字体,找个按钮,更换一下...

按钮字体可以显示,只是单独的添加的文字文本不行,电脑我用的是宋体,我把字体已经存进触摸屏。没存之前全是方框,现在就是纯文字不显示。

网友B(2020-06-29):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也是text显示方块,按钮显示正常,字体都是宋体。

网友C:
字体问题。你需要在编辑状态下看看采用是什么字体,然后把字体下载到屏里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字体问题。你需要在编辑状态下看看采用是什么字体,然后把...

我也是同样问题,已经是宋体了,也下载了宋体的文件,按钮里的宋体正常显示,text的宋体显示和楼主的一样,方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