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大家有没有PLC程序丢失的经历

楼主(2020-04-02):
前几天有名网友在问关于西门子S7-1200PLC程序莫名丢失的问题,原本正常的程序被清空,而且是第二次发生这种情况,百思不得其解

大家在使用PLC做项目时有没有遇到诸如PLC程序莫名丢失的情况?PLC程序被莫名清空,恢复出厂设置,但是用户确实没有操作改动过过设备,最后重新写入程序后设备又回复正常。如有类似问题,最终排查出现程序丢失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此话题欢迎大家以自己的实际经历分享交流

参与方式及参与福利:回帖参与即可,有效参与人员均可获得50-200积分奖励

网友A:
维护过一套老的400系统,在线更改了一个持续很久的bug。过了半年打电话说又出问题了,过去一看上次更改的程序没了,bug又恢复了。最后发现400电池不足,RAM里在线更改的程序没有保存下来,而上次没有将程序复制到FLASH里,所以上电重新加载了之前FLASH里的老程序。

网友B:
停电时间  太长

比如这次  疫情 停电60多天

嘎嘎

楼主:
回复内容:疫情惹的祸

引用 网友B:
停电时间  太长比如这次  疫情 停电60多天嘎嘎

网友C:
最好PLC配个外接电池比较保险

网友D:
程序没了就有事情做了,不会说你没事干

网友E:
我的小型的,没有电池,拆下来放了两年,程序还在

网友F:
突然断电和上电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硬件损坏的情况,或者程序没了!

因此平时的备份是多么的重要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停电时间  太长比如这次  疫情 停电60多天嘎嘎

请问大神,CPU换电池,要在通电状态更换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突然断电和上电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硬件损坏的情况,或者程序...

是滴是滴,注意备份

网友I:
遇到过,挺好的,一起交流。

楼主:
回复内容:那分享下您的经历吧

引用 网友I:
遇到过,挺好的,一起交流。

网友J:
丢失倒是没遇到,就是遇到过ET200SP CPU的保持寄存器复位为初始值情况

网友K:
遇到过OMRON的PLC功能块程序错乱的情况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遇到过OMRON的PLC功能块程序错乱的情况

我也碰过几次,寄存器全是乱七八糟的数据

楼主:
回复内容:最后排查是什么原因呢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网友K 遇到过OMRON的PLC功能块...

网友M:
遇到过几次程序丢失,都是在意外突然断电的情况下发生的。

网友N:
奖励明细:

用户昵称奖励
will666100积分
阿影50积分
YOYOGONG50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