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EM连不上调试助手

楼主(2020-04-02):
欧姆龙CP1L-EM用自带网口写的TCP程序连接调试助手失败,连接调试助手可以连接上一下子, 然后马上断开    同时收到46 49 4E 53 00 00 00 10 00 00 00 01 00 00 0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这一串字节。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A:
你目的是什么?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

楼主:
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现在已经可以连上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让他开机自动打开服务端,调试助手随时都可以连上。现在每打开一次都要被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目的是什么?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

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现在已经可以连上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让他开机自动打开服务端,调试助手随时都可以连上。现在每打开一次都要被动打开。

楼主:
image.pngimage.pngimage.pngimage.pngimage.png大佬看下有没什么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