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485智能水表如何将数据上传到Wincc

楼主(2020-04-03):
最近客户手里有个Modbus485智能仪表,然后中间通过用了我们的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和上位机WinCC通讯,客户经过多番尝试,最终还是没有通讯上,于是寄给我们让我们测试下,最后经过我们测试,wincc通讯完全没有问题,下面举个小例子供大家参考。

所用设备如下:

1、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

2、天津市华仪晨隆智能水表

3、上位机用wincc。

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参数设置如下:

1、智能水表默认的通讯参数为:9600,n,8,1;地址1,这里我就不做修改了,因为很多厂家的产品也都是这个默认参数

2、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参数设置如下图:

1)转换器IP

2)转换器Modbus RTU设置

这里注意一下,正常的设备等待从站回答时间都是50ms就够了,经过我们多次测试,发现这个智能水表回数速度很慢,改为250ms才能正常通讯,所以大家遇到这种类似的仪表,一定要注意下这个参数。

3、电脑端wincc软件设置如下图:

1)首先先建立一个连接,并建立变量

3)建立画面

在画面上建立一个IO域

4)画面上会显示这些温湿度参数的的数值,注意,显示的数值是实际的100倍

下面的是该智能仪表显示的数值

附Modbus TCP/Modbus RTU转换器图一张

智能水表通信参数介绍

网友A:
这个感觉方便很多,一次性可以挂多少仪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