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三合一送料机如何拆装

楼主(2020-04-03):
三合一送料机主要由开卷料架部分、精密整平部分以及伺服送料部分组成,相对单个设备来说三合一冲床送料机外形尺寸要大很多,庞大的机身搬运安装都不容易,所以有时在特殊情况下需要,为了能够方便运输,三合一设备在出货前会对部分装置拆卸到客户车间后重新组装调试,下面给大家讲讲送料机小知识,三合一送料机的拆除与安装方法!

三合一送料机

三合一送料机拆除和安装时,首先确定需要拆除位置后,断电设备电源,确保安全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动作,主要零部件有哪些呢

1、整体机架的连接部位,对齐平整后采用四个螺丝连接。当机架拆装后,此航空接头连接会被移位,当机架重新定位安装后,只需将此连接处的航空插头对照原孔位安装就好,简单方便。

2、安装两个自制的机械凸轮,并配合两个近接开关。此两个凸轮线连接NCSF送料机的送料信号和和放松信号和X4)。此外本机台还有两个信号线。此信号线为急停线,为送料机出现异常现象时输出,得串联连接至冲床急停信号。注意连接到小电箱(操作面板)的屏蔽线(有4根),千万不能扯断,同时连接到NC送料机的编码器线也不可随意拉扯。

3、料架油压站下面的线盒无须拆卸。拆卸完成后注意电线的保管,建议用胶纸缠好,机器各部分尽量避免擦伤和碰撞。

三合一送料机安装

三合一送料机安装要点:

1、机器运送至客户工厂后,将机器排成一条线,两段连接处用螺丝连接,注意高度一致,同时将机器中心线应与模具中心线调整一致。

2、接线方面:将之前拆除的电线一对一连接( 根据号码管数字),注意封板的前后安装顺序。提醒:由大电箱出来的4 根套管应一一对应由编码器线插头,脉冲线NC送料机马达线和大套管线。

3、将所有的电路安装完成之后,请再检查一遍是否安装妥当、完整,确认后将机器封板安装上。

4、确定电箱控制面板电源开关在断开状态之后,接通电源(3380V),打开电源开关,确认是否正常,如有异常立刻切断电源。

5、操作控制手柄,按(机架上升)或者(机架下降),将材料出料高度调整与模具持平。注意将NC三合一送料机机架的螺丝松开,否则动作无效。(由三个限位开关,上面的限位开关为总控制,中间限位开关为上限位,下面限位开关为下限位。)

6、然后将机器的送料和放松信号线接入冲床,同时根据需要将急停线也可以接入(两条线6566)。

7、一切确认正常后,三合一送料机即可进入正常生产,注意安全,同时定期检查和加注润滑油。

三合一送料机属于精密设备,整个设备拆除与安装的时候最好由专业人士完成,以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错误做法导致设备故障问题,客户购买的三合一冲床送料机设备,我们会送货上门,包安装,调试直到设备能够正常运行生产为止,无需客户担忧。

文章来源原标题:三合一送料机拆除与安装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