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D安装板元器件如何制作

楼主(2020-04-03):
设备导航器里的元器件     右击-属性-部件-设备选择-主部件没有图案  怎么办

元件属性里是有元器件的图形的,安装到安装板上就变成小方块了,如何原图形在安装板显示

网友A:
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找个视频照着做一次就会了

网友B:
你这个部件是否有2D\3D的宏文件。之后在2D导航器进行拖拽,这个需要得部件创建的做的宏文件,这个一系列的操作很多。细节还有很多

关键还是 部件库有没有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