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3的软元件初始值怎么弄

楼主(2020-04-03):
问大家软元件的三菱初始值怎么弄。 有几个疑问.   1.图1中的软元件存储器和软元件初使值有什么区别。   2.图2中软元件初始值目录下新建出来的main1和软元件存储器目录下的MAIN有什么区别。  3。图3 PLC参数那的初使值选择不使用,在软元件存储器那赋的值照样有用。  4.图4中的表格都是按一个框一个字来排列的,如果我要设置初值的寄存器是双字或一个字节该怎么弄。 这个地方感觉没有西门子方便,西门子在数据块编辑区自己定义,比如VB 赋值1  VW2 赋值-20   VD4赋值-20 很方便。  但是在三菱这这我现在只会给一个字赋值。

楼主:
忘记上图,现在补上。

网友A:
其实差不多类似的,只不过三菱高低字节分开了,你看着比较生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差不多类似的,只不过三菱高低字节分开了,你看着比较生疏

对啊。 如果我D200,D201要赋三十位无符号整数327681。这个数据是写在D200里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其实差不多类似的,只不过三...

D200=1,D20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其实差不多类似的,只不过三... 内容的回复!-------------------------D200=1,D201=5

这两个数怎么来的啊

网友C(2025-03-31):
三菱的垃圾的要死,设置个初始值都那么麻烦,fx5u的标签还设置不了初始值

网友D(2025-12-06):
GXWORKS3软元件存储器双击编辑居然跳出字符串输入,想数字输入还要用Fill,并且还要输入设定范围,软件做的太烂了,gxworks2好用多了。

FX5U也是越搞越烂,AD、DA智能模块一大堆不常用的缓存配置和设置,无数滥用的功能,看花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