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求助,恳求大佬。

楼主(2020-04-03):
我的工作是做一个温控系统温度180-350可调),加热装置用陶瓷加热棒。通过采集所得的温度误差,经PID算法得出控制量,再利用控制量去改变由PLC输出的PWM波的占空比。最后将PWM波送到继电器以控制加热棒加热和不加热。下图对数据的处理不理解,是不是错了?第三步意义是什么?

网友A:
温度采集的方式是什么?输入到plc的数据是不是与温度成反比?数值为0时,温度为350度,数值为16383时温度为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