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块中怎么显示出位

楼主(2020-04-03):
blob.png这是DB块中的数据,我想显示出具体的位,比如DB10.DBX0.2,这上面就没显示,怎么把它弄出来?求助

网友A:
变量监视下呢?

网友B(2022-12-28):
你在DB里创建的BYTE,重新创建几个Bool型的就可以看到了吧

网友C(2023-02-01):
交叉引用可以看到引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