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MDX60B伺服驱动器维修n速度监控故障原因及措施

楼主(2020-04-03):
在SEW MDX60B伺服驱动器的工作中显示08故障代码,表示SEW伺服驱动器出现n速度监控故障。此种伺服器维修故障发生时伺服驱动器发出相应的故障代码,伺服器立即停止工作。

导致SEW MDX60B伺服驱动器出现n速度监控故障的原因为:①伺服系统的转速控制器及电流控制器(在无编码器的VFC运行方式下)在出现机械过载或者电源或电机的相位故障时被设定在极限中工作。②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连接线错误或者旋转方向出现错误。③伺服驱动器内部的力矩控制时nmax参数被设置为超限了。

当SEW MDX60B伺服驱动器维修n速度监控故障的解决措施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①减小伺服驱动器的载荷的方法解决此种故障。②通过增加伺服驱动器的减速时间(P501及P503)参数的设置进行故障解决。③检查伺服电机编码器的连接线是否正确,伺服系统维修时可以采用双对交换的形式,检查伺服电机编码器连接线的正确性。采用交换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方式来也可以检测伺服电机供电系统是否正常。④对伺服系统的电流限制进行检查,查看伺服器电流限制损坏。⑤检测伺服驱动器内部关于斜坡参数的设置是否合理,必要时可以通过延长斜坡参数设置。⑥检查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之间的线路是否连接正常。⑦检查伺服系统的供电电源相位是否正常,防止出现缺项等情况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