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样式如何转换公制和英制?

楼主(2020-04-03):
在浩辰CAD制图软件中,CAD标注样式换算有公制和英制这两种单位,那么在CAD绘图过程中如何使用CAD标注样式来换算单位呢?接下来详细介绍一下吧!

尺寸单位有常用的有公制和英制两种,用在CAD中,公制多以毫米mm为基准,英制多以英寸为基准,其换算为1英寸=25.4毫米。当采用公制或英制将图纸绘制完成后,如果需要转换,可以利用标注样式的调整来进行。

CAD标注样式来换算单位的操作步骤如下:

1、首先打开浩辰CAD软件,然后从菜单栏 格式/单位 或输入units命令,设置图纸单位为英尺。如下图所示:

2、绘制一条长度distance=10的线

从菜单栏 标注/标注样式,打开标注样式窗口,点击“修改”。如下图所示:

3、找到“换算单位”页签,将换算单位倍数设置为25.4,如下图所示:

4、点击确定,在图中对这个线型实体进行标注,得到结果如下图所示:

CAD标注尺寸中,10.00是主单位数值,表示10英寸;方括号中的[254.00]表示换算单位后是254毫米。换算完成。

以上就是在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绘制图纸的过程中使用CAD标注样式达到单位转换的操作教程,主要是在单位换算这一选项框中,输入换算单位倍数,确定后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了,两种方法都可以使用,可以根据需要自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