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与一个四根线温湿度传感器接线

楼主(2020-04-03):
现有一个四根线温湿度传感器(4到20ma)其中两根是24v电源正负,两根是模拟量信号输出。和fx2n-2ad模块接线,我把传感器电源正负接上开关电源正负,两根模拟量信号线接ad模块的V1和V2,然后把v1和I1连接,v2和I2连接。最后把com1和com2连接,接到开关电源负极。这样接正确吗,如图无标题1.png

网友A:
电压输入接v1 com1

电流输入接i1  com1

你这个应该把两条线分别接到  i1和com1上就好了

v1 v2是电压输入用,你这个电流信号用不到,2ad是两路输入,你只需要一路,所以 i2和com2也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输入接v1 com1电流输入接i1  com1你这...

我这是两路啊,一路温度一路湿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电压输入接v1 com1电流输入接i1  com1你这... 内容的回复!-------------------------我这是两路啊,一路温度一路湿度

模拟量输出不可能是一根线的,无法组成回路,是不是模拟量输出少画了一根线,看看说明书,每一路模拟量输出肯定是两根线

网友B(2020-12-21):
温湿度传感器的温度、湿度都相当于三线制4-20mA,只要串联形成回路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