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仪表通讯

楼主(2020-04-04):
对通讯不是很懂,搞了很久都通讯不上,求助各位师傅指点,先谢过了!仪表波特率9600 8位 无校验。plc是fx1n,仪表是usb的T头,其他数据在回复里

楼主:
通讯协议

命令

握手BB BB BB BB

读百分比AA 85 55

退出FF FF FF FF。

应答

握手4F 4B 0D 0A

读百分比55 06 A0 86 01 00 0D 0A

退出52 45 53 45 54 0D 0A FF

数据解析

十六进制00 01 86 A0

十进制100000

百分比100.000%

网友A:
每一个搞通讯的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做过几种不同PLC的通讯可以看看我上传的案例,希望有帮助

网友A:
要花一定时间不断的实验才可以,也要有成功的案例,和串口软件,实际通讯板485.

网友B:
仪表没有RS232或者RS485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仪表没有RS232或者RS485接口吗?

没有,只有一个usb口

网友C:
只有USB口?看看说明支不支持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USB口?看看说明支不支持通讯

这个怎么写程序?要传送什么到仪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仪表没有RS232或者RS485...

那是基于USB的通信协议了?那么PLC估计不行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有什么进展吗?有问题随时跟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