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110CS下载开启USB埠失败

楼主(2020-04-04):
DOP-110CS下载提示“开启USB埠失败”,驱动重新安装,电脑重启解决不了

网友A:
使用软件版本是否正确,最好去官网下载DOPSoft-4-00-06-75版本软件再试试。

网友B(2020-06-19):
长按触摸屏空白处,左上角出现齿轮图标点进去,进系统设置,下面图标找到人头像,点进去,将USB模式改为DISK模式(1模式)

网友C(2020-10-27):
用的什么线?换打印机线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