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模拟量模块EMAE04采集温度

楼主(2020-04-04):
接线接到EM模拟量输入0+,0-,四线制温度传感器,为什么运行起来,采集的温度是0度

楼主:
采集温度为什么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集温度为什么是0

always on   取反了  后续程序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采集温度为什么是...

大侠给提个醒,哪里取反啦,如何改个法

网友B:
always on   用常开就可以了。

楼主:
找到了故障,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