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与一个四根线温湿度传感器接线

楼主(2020-04-04):
现有一个四根线温湿度传感器(4到20ma)其中两根是24v电源正负,两根是模拟量信号输出。和三菱的fx2n-2ad模块接线,我把传感器电源正负接上开关电源正负,两根模拟量信号线接ad模块的V1和V2,然后把v1和I1连接,v2和I2连接。最后把com1和com2连接,接到开关电源负极。这样接正确吗,我的接线图和模块的接线图

网友A:
没错。我之前也这样用过的。之前还试过两台设备的开关电源把N24接到一起,然后一台设备的Y输出就可以直接接到另外一台设备的X输入上 ,前提两台设备都是漏型输入,输出都是低电平。

网友B:
需要:COM1和COM2都接到电源负上,形成电流回路

网友C:
是对的,但是为了减小信号波动,且传感器数量少,可以接到plc输出的24v传感器电源上,这样可以减小波动

网友D:
COM1和COM2都接到电源负上,形成电流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