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触摸屏资料

楼主(2020-04-04):
求助一些关于三菱触摸屏GT2000的一些学习资料,目前本人在运用触摸屏添加密码,但是一直有问题,查百度也解决不了,所以想多学学这方面知识

网友A:
触摸屏软件里面就有手册的,位置在触摸屏软件-帮助-手册一览表(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以前一直找不到触摸屏相关的资料,其实都在软件里了,汗颜。。。。)

不知道你是怎么用那密码的,我们一般都是在plc里面设定密码,触摸屏进入密码画面后,比较寄存器里面的数值,等于密码后直接切换画面,例如:D1=1234后,mov k10 D0.进入第十个画面后就把D1清零。(D1是存密码的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软件里面就有手册的,位置在触摸屏软件-帮助-手册一览表(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以前一直找不到触摸屏相关的资料,其实都在软件里了,汗颜。。。。)不知道你是怎么用那密码的,我们一般都是在plc里面设定密码,触摸屏进入密码画面后,比较寄存器里面的数值,等于密码后直接切换画面,例如:D1=1234后,mov k10 D0.进入第十个画面后就把D1清零。(D1是存密码的寄存器。)

做的很巧妙,常规的办法都是触摸屏上弄密码,你这个确实很先进。楼主如果安装了软件自带的帮助文件,直接看帮助是最好的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