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测安装eplan条件

楼主(2020-04-05):
监测w10系统是否能安装eplan的方法

网友A:
可以安装。

网友B:
安装当然可以了。。授权<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时候有点麻烦

网友C:
可以安装。

我就按装没问题

网友D:
应该是可以安装的啊,直接安装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E:
我就按装没问题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正版就不说了。爱国版的目前2.7止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