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拆分的问题

楼主(2020-04-05):
32位有符号双整数或实数怎么快速的把高低两个字的16位置数据单独取出来?有没有什么计算器或小工具?

我在三菱PLC和信捷PLC都遇到这个问题,程序中用到很多32数有符号整数和实数,这些数据都要给他赋个初始值。  三菱GXWROK3那是按16位1个格子来填的(如果是16位数据可以直接填,32位数据只能按高低字来对应填进去).,我现在用的土办法。 先用PLC测试我要用的32位数据,监控高低字里分别是什么数据,抄下来,然后再软元件初始值那对应的填进去.  但是这太麻烦了.  请问你们是怎么弄的.

网友A:
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都是这样弄的,好像有功能指令可以使用,很少用三菱,记不得是哪个

网友B:
电脑附件的计算器就行啊,查看里改成程序员,然后十进制双字输入数,你就能看到高低位的二进制结果了,高低位二进制再分别算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附件的计算器就行啊,查看里改成程序员,然后十进制双...

是的。 但是也不好算,比如K3333333=H32 DCD5 拆出来的结果是50和56533,但是56533是填不进去的(超出了32767,要填-9033才可以)。 另外这个计算器不能换算浮点数。  我直接用PLC编程软件离线模拟的方法算出来更快。   其实我只是想知道你们在给软元件赋初始值(速度参数等)时是不是也是这样弄。

网友C:
有很多方法    可以优先考虑SWAP指令

网友C:
大部分PLC  单片机都有SWAP这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