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与威纶通

楼主(2020-04-05):
plc是欧姆龙的,威纶通触摸屏只有一个com口,公司的机器只有一个触摸屏,我想在上面多加一个触摸屏,欧姆龙选件板有CIF12,购买的威纶通触摸屏都只有一个com口,网上教程都是威纶通有俩个com口,跟我的实际不符合,有没有大师做过的,指教一下或者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硬件是一个口,但是实际上是两个集成在一起了

网友B:
楼主是要做一机多屏吗?

网友C:
com1口和com2口集成到一个DB9接口,查看下针脚定义。你这种用法,一个口做主机采集PLC数据,一个做从机,转发数据。

网友D:
PLC可以实现1拖二,直接PLC插件口都用上就行了,

意思就是PLC直接连两个块触摸屏,但是触摸屏之间不用联系。PLC买两个CIF12,或者买一个一分二的485通讯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是一个口,但是实际上是两个集成在一起了

谢谢大师,昨天从产线抄了一个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看图看图

谢谢大师,昨天从产线抄了一个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做一机多屏吗?

谢谢大师,昨天从产线抄了一个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m1口和com2口集成到一个DB9接口,查看下针脚定义。你这种用法,一个口做主机采集PLC数据,一个做从机,转发数据。

谢谢大师,昨天从产线抄了一个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可以实现1拖二,直接PLC插件口都用上就行了,意思就是PLC直接连两个块触摸屏,但是触摸屏之间不用联系。PLC买两个CIF12,或者买一个一分二的485通讯器,就行了

应该一个485就可以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PLC可以实现1拖二,直接PLC...

方案一,一个485通讯接口,一分二通讯器,不用编写程序,前提是你的触摸屏内容一样。

方案二,如果采用一个485通讯接口,需要给触摸屏设置站址,PLC里面需要编写程序,要会出现,两个同时给PLC发数据,就乱套了

网友F:
威纶通上海会通可以看下  http://www.shhuitong.net/Motion_Controller.html

网友G(2020-05-30):
应该一个485就可以了吧

网友H(2020-07-31):
一个232就可以了,楼上也有位说了,可以屏与屏直接通讯,两个线就可以了

网友I:
插口只有一个,但是里面是两个串口,自己焊个插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