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一机多屏

楼主(2020-04-05):
各位大师,我公司plc用的是欧姆龙cp1h,威纶通只有一个com口,但是机台很大,前后操作不方便,,我现在想增加一个触摸屏,增加的触摸屏也只有一个com口,网上的教程是针对威纶通俩个com口的,欧姆龙plc的一个选件板是CIF12,另外一个选件板是cif14联网用的,有没有做过这种项目的,分享一下或者指导一下

网友A:
主屏:第一步,在触摸屏编程软件的系统参数里面新增设备(所在位置选本机), 选择设备类型、接口类型(RS232/RS485)、通讯端口、通讯波特率、数据位、校验 位、停止位。 第二步,继续新增设备(所在位置选本机),设备类型选择master-slaveserver、接口类型(RS232/RS485 )、通讯端口(通讯端口不能与第一步选择的通讯 server、接口类型(RS232/RS485 )、通讯端口(通讯端口不能与第一步选择的通讯 端口一样)、波特率(建议选高波特率),数据位必须8位、校验位、停止位。

主屏参数

网友B(2021-02-05):
很实用啊,谢谢分享

网友C:
很实用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