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地会导电吗?

楼主(2020-04-06):
前几天同事捡地上的扳手,工具等,被电了,喊我,我一测,还真的有电,有时100多,有时70多,是为什么呢?以前公司地上有绿色的防静电的没出现过这样情况

网友A:
看不清你用在哪个挡,交流、直流?显示的数值是多少?数字表在交流挡,表笔搭在导体上有显示正常,是周围辐射产生的。

网友B:
是不是身体接触其它带电设备了,应该不是跨步电压

网友C:
外壳带电原理

因为布线的不合理,金属外壳部分未有效接地,加之空气干燥,火线和外壳金属部分形成一个电容,在外壳感应出电压

网友D:
用电笔测量,氖管电笔测量超过100v的,用数显电笔可以测量出来。

不过楼主测量这种方法也对,大地是零电位,但是和湿度等有一定关系。

楼主这个漏电,应该是设备上自带的。

如果是设备生产厂家,建议自己整理一下线路

网友E:
说不中要害,  检测接地电阻 正常在4Ω以下。

网友F:
工厂供电是什么系统,是不是PEN模式的,零线和保护线一体的?

网友G:
地板干燥的话,例如大理石、瓷板、木板等等,基本是绝缘的,这个主要预防静电;

相反,地板如果受潮,导电性大大增加,此时静电自然不可能存留,不过与带电体之间的触电风险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你用在哪个挡,交流、直流?显示的数值是多少?数字表在交流挡,表笔搭在导体上有显示正常,是周围辐射产生的。

用的交流档  跟平时测两台机之间的静电一样测的,就是有很严重的静电,可能那天下雨空气有点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身体接触其它带电设备了,应该不是跨步电压

没有接触其他的,还在装机,捡地上工具被掉了,才发现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不中要害,  检测接地电阻 正常在4Ω以下。

插220电上,临时上电,没有接地,有关系吗?怎么测接地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厂供电是什么系统,是不是PEN模式的,零线和保护线一体的?

这个真不太懂,我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地板干燥的话,例如大理石、瓷板、木板等等,基本是绝缘的,这个主要预防静电;相反,地板如果受潮,导电性大大增加,此时静电自然不可能存留,不过与带电体之间的触电风险加大

那天是下雨的,但是工具移动位置,放有的地方是测不出电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E 说不中要害,  检测...

有专门的接地电阻测试仪

楼主(2020-05-11):
引用 网友H: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

具体怎么操作,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