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各种规格型号汇总

楼主(2020-04-06):
一、电线电缆产品主要分为五大类:

1、裸电线及裸导体制品本类产品的主要特征是:纯的导体金属,无绝缘及护套层,如钢芯铝绞线、铜铝汇流排、电力机车线等;加工工艺主要是压力加工,如熔炼、压延、拉制、绞合/紧压绞合等;产品主要用在城郊、农村、用户主线、开关柜等。2、电力电缆本类产品主要特征是:在导体外挤(绕)包绝缘层,如架空绝缘电缆,或几芯绞合(对应电力系统的相线、零线和地线),如二芯以上架空绝缘电缆,或再增加护套层,如塑料/橡套电线电缆。主要的工艺技术有拉制、绞合、绝缘挤出(绕包)、成缆、铠装、护层挤出等,各种产品的不同工序组合有一定区别。产品主要用在发、配、输、变、供电线路中的强电电能传输,通过的电流大(几十安至几千安)、电压高(220V至500kV及以上)。3、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该类产品主要特征是:品种规格繁多,应用范围广泛,使用电压在1kV及以下较多,面对特殊场合不断衍生新的产品,如耐火线缆、阻燃线缆、低烟无卤/低烟低卤线缆、防白蚁、防老鼠线缆、耐油/耐寒/耐温/耐磨线缆、医用/农用/矿用线缆、薄壁电线等。

4、通讯电缆及光纤随着近二十多年来,通讯行业的飞速发展,产品也有惊人的发展速度。从过去的简单的电话电报线缆发展到几千对的话缆、同轴缆、光缆、数据电缆,甚至组合通讯缆等。该类产品结构尺寸通常较小而均匀,制造精度要求高。

5、电磁线(绕组线)(本公司目前不生产该类产品,故作简略介绍)

主要用于各种电机、仪器仪表等。电线电缆的衍生/新产品:

电线电缆的衍生/新产品主要是因应用场合、应用要求不同及装备的方便性和降低装备成本等的要求,而采用新材料、特殊材料、或改变产品结构⒒蛱岣吖ひ找蟆⒒蚪煌分值牟方凶楹隙 ?

采用不同材料如阻燃线缆、低烟无卤/低烟低卤线缆、防白蚁、防老鼠线缆、耐油/耐寒/耐温线缆等;改变产品结构如:耐火电缆等;提高工艺要求如:医用线缆等;组合产品如:OPGW等;方便安装和降低装备成本如:预制分支电缆等。

电缆型号

1、类别:H——市内通信电缆 HP——配线电缆 HJ——局用电缆

2、绝缘:Y——实心聚烯烃绝缘 YF——泡沫聚烯烃绝缘 YP——泡沫/实心皮聚烯烃绝缘

3、内护层:A——涂塑铝带粘接屏蔽聚乙烯护套 S——铝,钢双层金属带屏蔽聚乙烯护套 V——聚氯乙烯护套

4、特征:T——石油膏填充 G——高频隔离 C——自承式

5、外护层:

23——双层防腐钢带绕包销装聚乙烯外被层

33——单层细钢丝铠装聚乙烯被层

43——单层粗钢丝铠装聚乙烯被层

53——单层钢带皱纹纵包铠装聚乙烯外被层

553——双层钢带皱纹纵包铠装聚乙烯外被层

BV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线

BLV 铝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线;

BVV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线;

BLVV 铝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线;

BVR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软线;

RV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安装软线;

RVB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平型连接线软线;

BVS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绞型软线;

RVV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软线;

BYR 聚乙烯绝缘软电线;

BYVR 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软线;

RY 聚乙烯绝缘软线;

RYV 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软线

电缆的型号由八部分组成

一、用途代码-不标为电力电缆,K为控制缆,P为信号缆;

二、绝缘代码-Z油浸纸,X橡胶,V聚氯乙稀,YJ交联聚乙烯

三、导体材料代码-不标为铜,L为铝;

四、内护层代码-Q铅包,L铝包,H橡套,V聚氯乙稀护套

五、派生代码-D不滴流,P干绝缘;

六、外护层代码

七、特殊产品代码-TH湿热带,TA干热带;

八、额定电压-单位KV 有关电缆型号的问题

1、SYV:实心聚乙烯绝缘射频同轴电缆

2、SYWV(Y):物理发泡聚乙绝缘有线电视系统电缆,视频(射频)同轴电缆(SYV、SYWV、SYFV)适用于闭路监控及有线电视工程 SYWV(Y)、SYKV 有线电视、宽带网专用电缆 结构:(同轴电缆)单根无氧圆铜线 物理 发泡聚乙烯(绝缘) (锡丝 铝) 聚氯乙烯(聚乙烯)

3、信号控制电缆(RVV护套线、RVVP屏蔽线)适用于楼宇对讲、防盗报警、消防、自动抄表等工程 RVVP: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屏蔽聚氯乙烯护套软电缆 电压300V/300V2-24芯 用途:仪器、仪表、对讲、监控、控制安装

4、RG:物理发泡聚乙烯绝缘接入网电缆 用于同轴光纤混合网(HFC)中传输数据模拟信号

5、KVVP:聚氯乙烯护套编织屏蔽电缆 用途:电器、仪表、配电装置的信号传输、控制、测量

6、RVV(227IEC52/53) 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缆 用途:家用电器、小型电动工具、仪表及动 力照明

7、AVVR 聚氯乙烯护套安装用软电缆

8、SBVV HYA 数据通信电缆(室内、外)用于电话通信及无线电设备的连接以及电话配线网的 分线盒接线用

9、RV、RVP 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10、RVS、RVB 适用于家用电器、小型电动工具、仪器、仪表及动力照明连接用电缆

11、BV、BVR 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用途:适用于电器仪表设备及动力照明固定布线用

12、RIB 音箱连接线(发烧线)

13、KVV 聚氯乙烯绝缘控制电缆 用途:电器、仪表、配电装置信号传输、控制、测量

14、SFTP 双绞线 传输电话、数据及信息网

15、UL2464 电脑连接线

16、VGA 显示器线

17、SYV 同轴电缆 无线通讯、广播、监控系统工程和有关电子设备中传输射频信号(含综合用同轴电缆)

18、SDFAVP、SDFAVVP、SYFPY 同轴电缆,电梯专用

19、JVPV、JVPVP、JVVP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及护套铜丝编织电子计算机控制电缆

电线电缆产品的命名原则

1、产品名称中包括的内容

(1)产品应用场合或大小类名称

(2)产品结构材料或型式;

(3)产品的重要特征或附加特征

基本按上述顺序命名,有时为了强调重要或附加特征,将特征写到前面或相应的结构描述前。

2、结构描述的顺序

产品结构描述按从内到外的原则:导体-->绝缘-->内护层-->外护层-->铠装型式。

3、简化

在不会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有些结构描述省写或简写,如汽车线、软线中不允许用铝导体,故不描述导体材料。

案例:

额定电压8.7/15kV阻燃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额定电压8.7/15kV”——使用场合/电压等级 “阻燃”——强调的特征 “铜芯”——导体材料 “交联聚乙烯绝缘”——绝缘材料 “钢带铠装”——铠装层材料及型式(双钢带间隙绕包) “聚氯乙烯护套”——内外护套材料(内外护套材料均一样,省写内护套材料) “电力电缆”——产品的大类名称 与之对应的型号写为ZR-YJV22-8.7/15,型号的写法见后面的说明。

电线电缆的型号组成与顺序如下

[1:类别、用途] [2:导体] [3:绝缘] [4:内护层] [5:结构特征] [6:外护层或派生] [7: [使锰卣]

1-5项和第7项用拼音字母表示,高分子材料用英文名的第位字母表示,每项可以是1-2个字母;第6项是1-3个数字。

型号中的省略原则:电线电缆产品中铜是主要使用的导体材料,故铜芯代号T省写,但裸电线及裸导体制品除外。裸电线及裸导体制品类、电力电缆类、电磁线类产品不表明大类代号,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类和通信电缆类也不列明,但列明小类或系列代号等。第7项是各种特殊使用场合或附加特殊使用要求的标记,在“-”后以拼音字母标记。有时为了突出该项,把此项写到最前面。如ZR-(阻燃)、NH-(耐火)、WDZ-(低烟无卤、企业标准)、-TH(湿热地区用)、FY-(防白蚁、企业标准)等。

电力电缆铠装和外护套数字

数字标记铠装层外被层或外护套

0无

1联锁铠装纤维外被

2双层钢带聚氯乙烯外套

3细圆钢丝聚乙烯外套

4粗圆钢丝

5皱纹(轧纹)钢带

6双铝(或铝合金)带

7铜丝编织

8钢丝编织

电线电缆产品分类

1、电力系统

电力系统采用的电线电缆产品主要有架空裸电线、汇流排(母线)、电力电缆(塑料线缆、油纸力缆(基本被塑料电力电缆代替)、橡套线缆、架空绝缘电缆)、分支电缆(取代部分母线)、电磁线以及电力设备用电气装备电线电缆等。

2、信息传输系统

用于信息传输系统的电线电缆主要有市话电缆、电视电缆、电子线缆、射频电缆、光纤缆、数据电缆、电磁线、电力通讯或其他复合电缆等。

3、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系统

此部分除架空裸电线外几乎其他所有产品均有应用,但主要是电力电缆、电磁线、数据电缆、仪器仪表线缆等。

电线电缆产品主要分为五大类

1、裸电线及裸导体制品

本类产品的主要特征是:纯的导体金属,无绝缘及护套层,如钢芯铝绞线、铜铝汇流排、电力机车线等;加工工艺主要是压力加工,如熔炼、压延、拉制、绞合/紧压绞合等;产品主要用在城郊、农村、用户主线、开关柜等。

2、电力电缆

本类产品主要特征是:在导体外挤(绕)包绝缘层,如架空绝缘电缆,或几芯绞合(对应电力系统的相线、零线和地线),如二芯以上架空绝缘电缆,或再增加护套层,如塑料/橡套电线电缆。主要的工艺技术有拉制、绞合、绝缘挤出(绕包)、成缆、铠装、护层挤出等,各种产品的不同工序组合有一定区别。

产品主要用在发、配、输、变、供电线路中的强电电能传输,通过的电流大(几十安至几千安)、电压高(220V至500kV及以上)。

3、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

该类产品主要特征是:品种规格繁多,应用范围广泛,使用电压在1kV及以下较多,面对特殊场合不断衍生新的产品,如耐火线缆、阻燃线缆、低烟无卤/低烟低卤线缆、防白蚁、防老鼠线缆、耐油/耐寒/耐温/耐磨线缆、医用/农用/矿用线缆、薄壁电线等。

4、通讯电缆及光纤

随着近二十多年来,通讯行业的飞速发展,产品也有惊人的发展速度。从过去的简单的电话电报线缆发展到几千对的话缆、同轴缆、光缆、数据电缆,甚至组合通讯缆等。该类产品结构尺寸通常较小而均匀,制造精度要求高。

5、电磁线(绕组线)

主要用于各种电机、仪器仪表等。电线电缆的衍生/新产品: 电线电缆的衍生/新产品主要是因应用场合、应用要求不同及装备的方便性和降低装备成本等的要求,而采用新材料、特殊材料、或改变产品结构 采用不同材料如阻燃线缆、低烟无卤/低烟低卤线缆、防白蚁、防老鼠线缆、耐油/耐寒/耐温线缆等;改变产品结构如:耐火电缆等;提高工艺要求如:医用线缆等;组合产品如:OPGW等;方便安装和降低装备成本如:预制分支电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