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欧MC403无法找到模拟量输出地址

楼主(2020-04-06):
使用trio MC403,说明书上说有两个模拟量输出,但在MOTION PERFECT软件中不显示模拟量输出口,却显示有4个模拟量输入(本来应该两个输入两个输出)。查看I/o信息:

似乎是连个输入映射在一个通道上了,实际有输出的是0和32,1和33没有输出。

求问大神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设置不对。

楼主:
MMP,原来上边那个图不作数的。

用demo中的dac指令就可以,另外之前没量出来原来是端子上螺丝没拧紧,mmp

浪费我两天

楼主:
即使出现上边那种打印(打印说明没有模拟输出),但实际dac也是可以输出电压的,之前没量到是因为万用表量的端子上螺丝没压紧。。。

网友A:
回复内容:看来需要细心再细心

引用 楼主:
即使出现上边那种打印(打印说明没有模拟输出),但实际d...

楼主:
主要是量了没输出后,一看打印里没有输出口,就相当然觉得肯定是固件或其他问题了。打了客服电话按照客服说的做了一遍(其实自己原来也那么做的),就量出电压了。。。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看来需要细心再细心对: 楼主  即使出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