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博途软件无法和plc仿真

楼主(2020-04-06):
用的是1500的plc  然后画面是用博图软件仿真的 仿真出来的界面显示数据都是   以前是可以直接显示的现在不行了  是不是哪路网口不设置的不对啊  还请 解答

网友A:
设置PG/PC接口,从控制面板进入,选择仿真接口,重新仿真进入,注意现场实际连线时要更改过来。

楼主:
人工置顶 人工置顶 人工置顶

网友B:
注意项目文件夹 路径中要用英文字母,不能用中文,包括项目名称用英文字母。

楼主:
回复内容:试过了  没用啊

引用 网友B:
注意项目文件夹 路径中要用英文字母,不能用中文,包括项...

网友C:
好像小的屏幕不能在线仿真,要有实际硬件,我用的7寸小屏幕也是不能仿真

楼主:
回复内容:是的是的被我同事改了  没告诉我

引用 网友A:
设置PG/PC接口,从控制面板进入,选择仿真接口,重新...

楼主:
回复内容:我用的是12寸的

引用 网友C:
好像小的屏幕不能在线仿真,要有实际硬件,我用的7寸小屏...

楼主:
回复内容:接口被我同事改了

引用 网友C:
好像小的屏幕不能在线仿真,要有实际硬件,我用的7寸小屏...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后请及时结贴哦

网友E:
如果是1500CPU或者ET200SP CPU可是试试这个

https://mp.weixin.qq.com/s/CKd-nKxwx857y8P1ybANXQ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 谢谢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1500CPU或者ET200SP CPU可是试试...

楼主:
回复内容:嗯嗯谢谢提醒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后请及时结贴哦

网友F:
迎交流学习共同进步。谢谢分享,新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