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28:台达SA2和松下FPX串口通信

楼主(2020-04-06):
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28:台达SA2和松下FPX串口通信

一、串口通信实例目的:

台达SA2主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松下FPX从站数字量输出Y0~Y7;

松下FPX从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台达SA2主站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硬件连接:

1、台达SA2从站COM2通信口端子含义:

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松下FPX从站FPX-COM3通信插件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1、2、3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硬件连接:

台达SA2主站之COM2的A 接 松下FPX从站COM3通信插件S+;

台达SA2主站之COM2的B 接 松下FPX从站COM3通信插件S+。

三、台达SA2主站通信程序:

1、发送字节计数为4;

2、通信参数: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bps、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

3、将数字量输入X0~X7转换为ASCII码送入发送缓冲区中;

4、初始化开始启动发送;

5、发送完成后等待接收;

6、将接收到的ASCII码数据转换为16进制送入Y0~Y7

四、松下FPX从站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通信模式为通用通信、通信速率为9600bps、通信格式为8,N,1、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T10、接收缓冲区容量为2;

2、数字量输入X0~X7转换为ASCII码送入至DT1里;

3、初始化即开始接收,处理接收到的数据,最终送入到数字量输出Y0~Y7里;

4、接收完毕后延时开始触发发送,将数字量输入X0~X7发送出去。

五、通信程序高清截图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台达SA2主站通信程序、松下FPX从站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

台达SA2主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松下FPX从站数字量输出Y0~Y7;

松下FPX从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台达SA2主站数字量输出Y0~Y7。

楼主:
主站程序附加说明:

主站程序在台达SA2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台达其他PLC实物上。

楼主:
从站程序附加说明:

从站程序在松下FPX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松下FPXH、FPXL等实物上。

楼主:
附件为台达SA2主站和松下FPX从站通信程序截图,有需要者可以直接下载!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跟帖交流。

楼主:
最近一段时间将会持续分享三菱FX3U、西门子S7-200、欧姆龙CP1H、松下FPX、台达SA2、STC12单片机之间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

有需要下载者,可以去主页选择下载:
http://home.gongkong.com/Topic/?uid=172273

网友A:
谢谢分享,分享者有福。通讯是作为工控人必须掌握的知识,有成熟的案例分享能减少大量的时间,原更多人把自己做过的程序案例发上来,我也把自己做过的小案例发了上了,大家共同学习。学习

网友A:
关老师,能加好友吗,请教你方便些,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分享者有福。通讯是作为工控人必须掌握的知识,...

有问题可以一起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老师,能加好友吗,请教你方便些,谢谢了

论坛交流岂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