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中的铁耗和铜耗到底是什么?

楼主(2020-04-06):
电流流过变压器绕组时,应为绕组电阻的原因会发热而导致损耗,应为绕组是铜制作的,故称“铜耗”,也称“铜损”。

变压器内的磁通是在铁芯上流动的,铁芯对磁通具有磁阻,就像导体对电流又电阻一样,也会产生热量,这样的损耗较“磁滞损耗”。

因为铁心本身也是导体,在垂直于磁力线的平面上就会感应电势,这个电势在铁心的断面上形成闭合回路并产生电流,好象一个旋涡称为“涡流”。这个“涡流”使变压器的损耗增加,并且使变压器的铁心发热变压器的温升增加。由“涡流”所产生的损耗我们称为“涡流损耗”。我们使用的电磁炉就是利用一定频率的磁场在铁(钢)质容器内形成涡流而产生的涡流损耗发热的。

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都产生与变压器铁芯,固称“铁耗”也称“铁损”

什么是变压器的铁耗和铜耗?变压器的铁耗和铜耗是什么意思?

变压器的损耗包括两部分:铁损和铜损。变压器内的磁通是在铁芯上流动的,铁芯对磁通具有磁阻,就像导体对电流又电阻一样,也会产生热量,这样的损耗较“磁滞损耗”

当变压器的初级绕组通电后,线圈所产生的磁通在铁心流动,因为铁心本身也是导体,在垂直于磁力线的平面上就会感应电势,这个电势在铁心的断面上形成闭合回路并产生电流,好象一个旋涡所以称为“涡流”。这个“涡流”使变压器的损耗增加,并且使变压器的铁心发热变压器的温升增加。由“涡流”所产生的损耗我们称为“铁损”。

铁损指变压器在额定电压下(二次开路),在铁芯中消耗的功率。变压器的铁损还包括磁滞损失,但在变压器的测试中,只需要知道变压器总的铁损,而不必分别测出磁滞损失与涡流损失。变压器在空载情况下所取得的功率都消耗于铁损和原绕组的铜损,而原绕组的铜损由于空载时对应的电流很小,所以与铁损相比铜损就微不足道了,因此变压器空载时所消耗的功率可以近似的认为是铁损。

另外要绕制变压器需要用大量的铜线,这些铜导线存在着电阻,电流流过时这电阻会消耗一定的功率,这部分损耗往往变成热量而消耗,我们称这种损耗为“铜损”。

铜损(短路损耗)是指变压器一、二次电流流过该线圈电阻所消耗的能量之和。由于线圈多用铜导线制成,故称铜损。它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铭牌上所标的千瓦数,系指线圈在75℃时通过额定电流的铜损。

变压器的温升主要由铁损和铜损产生的。由于变压器存在着铁损与铜损,所以它的输出功率永远小于输入功率。

变压器的铜损分为两部分:原绕组的铜损和副绕组的铜损。在一个给定的变压器中,铜损仅与变压器的负载有关,测量变压器铜损是通过短路实验来测定的,在短路实验中,将变压器的低压端绕组短接,而给另一个绕组加上适当小的电压,使通过两个绕组的电流都等于额定值,称为短路电压,因为短路电压很低,此时变压器的铁损可以忽略不计,此时测得的功即可认为是变压器在额定状态下的铜损。

由此可以知道:变压器的铁损与变压器的一次电压有关,与二次负荷无关,就是说:只要变压器一次有电压就一定有铁损产生。电压一定,铁损就是一定的。

铜损则不同,它的大小主要取决负荷电流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