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端子连接图模板,文字重叠问题

楼主(2020-04-06):
再资源里面下载了一个端子连接图模板2如图

生成之后是这样

好像是重叠了一个连接点位置在上面。

请问我要怎么取消这个,现在我自己找了个方法,就是打散组合一个个删除。请问有没有更加简单的方法呢?在设置的时候就去掉这个?

网友A:
电气CAD论坛 那些漂亮的端子 这篇文章下载的表格?我用过一次是正常的

思路:

1.换个原理图 再生成端子表看看是不是还有--------排除图纸问题

2.主数据-表格,复制一份 ,研究下是否有多余的变量-----

3.数量不多的话 CTRL+B 打散删除吧------我估计遇到八成这么干。。。

网友B:
我之前也做过这个image.pnghttp://bbs.gongkong.com/d/201810/772828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