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T字路口信号灯的梯形图

楼主(2020-04-06):
T字路口梯形图 状态图 接线图 设计分析 跪求大神!!!!!

网友A:
首先接线图就把输入输出分配一下即可,红绿灯输出应该多一些,然后根据控制要求画出时序图,根据时序图再编写梯形图,延时加比较指令很快就做完了,比如延时搞个30秒,0-14秒亮红灯,15-28秒亮绿灯,29-30秒闪黄灯

网友B:
楼主是学生吧,这是要提交作业吗?

网友C:
这常规的吧,  论坛里应该好找  找了一个

http://www.gongkong.com/article/201502/5733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接线图就把输入输出分配一下即可,红绿灯输出应该多一些,然后根据控制要求画出时序图,根据时序图再编写梯形图,延时加比较指令很快就做完了,比如延时搞个30秒,0-14秒亮红灯,15-28秒亮绿灯,29-30秒闪黄灯

你好可以帮我看看对不对吗